t60键盘第19脚的开机电压的纠结

楼主(2011-05-12):
一台t60的机子用键盘不开机。短接19脚可以开机。换键盘还是一样,测19脚有20伏电压。个人认为19脚电压应该为3.3是通过d21和d22过来的。但不知19脚的20伏电压从什么大方来的?

网友:
短接开机正常吗

网友:
那看看D21 D22电压是否是对的,有毕要的话可以把线路给断开,直接飞线过去看看,那20V是怎么来的,就不要去管它,把机器修好就行,

网友:
短接19脚开机正常。d21和d22一端是3.3伏跟19脚相连的是20伏

网友:
  哪有可能是板里面的夹层线挨上了哪条线路

网友:
的确很奇怪不过要是我的话也会飞根线能正常启动使用就OK

网友:
开机正常 ,应该 没问题吧

网友:
断开19脚,从二级管处飞线解决。是否因为键盘接口处有脱焊过

网友:
断开飞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电路漏电

网友:
是不是有板子中间的线连上了啊。

网友:
正常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