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南桥换上去不粘,怎么办?

楼主(2011-05-12):
NH82801 FBM的无铅南桥 主板 换全新南桥,第一次上去是锡珠很难融,好不容易融了之后,还是没有完全接触,重新植株,再装上去,发现还是有一遍根本没有连接上。。 有什么好办法。。。
主板

网友:
受热不均匀吗?怎么会有一边融化不了的呢?

网友:
更换锡珠试试

网友:
在南桥下面加点助焊膏

网友:
温度不够,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加个几十度

网友:
感觉是温度不够吧,你的锡球,是也是无铅的吧?

网友:
我也是说 加点 锡膏试一下

网友:
PCB PAD 是不是氧化或是缩PIN了。

网友:
在做BGA的时候,,你先预热一下,,,这样能更好的受热,,另外,,你在多加点焊膏,,你这样的问题,,在我的身上没有发生过,,,,我建议你向我说的,,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啊,哥们要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温度不够啦,或者是受热不均匀

网友:
既然有的地方融化了说明温度应该够了 ,主要是受热不均匀

网友:
重植有铅的珠子,不就行了

网友:
别用吸锡线拖就行了,用烙铁拖平

网友:
遇到过,应该是板子有变形吧,不化的那边板子变形了,要不就是受热不均匀

网友:
null
未能理解不粘为何意 大概是温度不够造成

网友:
锡球要无铅的 可能温度不够啊

网友:
用橡皮擦下底座会好点

网友:
怎么说呢,温度你没有掌握好,其次就是你用的锡珠焊膏好不好,再就是你的焊接功夫了,关键是FBM的桥禁不起高温的,像你这样折腾说不定就坏了

网友: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