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5-12):
昨天这种主板修了三块,通病是北桥虚焊,加焊完以后用集显都能亮,但是插上独立显卡就都不过了。郁闷中,以前修就没有碰到过这问题,不知道是为啥原因。哪位大侠说说

网友:
还是桥问题,重植好点

网友:
是,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大点吧

网友:
你的显卡是好的不,显卡有问题了也有不跑的情况。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两块,一块加焊,另一块重植(l因为已在别处做过一次了),加焊的跟你这一样,重植的,加独立显卡可过,

网友:
这主板基本没其他问题了,我修了N张,N张全是桥··!注意在弄一下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板子多半是北桥问题,重新植珠吧。。。

网友:
这就是桥还有问题······100%就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和显卡不兼容吧,,要么就是 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