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本子让人做了系统之后得按F1才能进入?

楼主(2011-05-12):
系统刚装了人家说,硬盘有坏道
硬盘

网友:
主板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报错的英文

网友:
主板BIOS设置问题吧..
还没有遇到跟硬盘有关系的
楼主先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看吧... 再检查一下你的COMS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
是不是没电了哦

网友:
坏道和按F1没有关系 看你bios是不是把软驱打开了,关了就行

网友A:
楼上的准确

网友:
楼住对电脑不是很懂样,在这上面说了你也不明白,多看看论坛里面的东西,自己找个DOS 检测下硬盘就知道有没有坏道了

网友:
按照楼下的操作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有坏道也按F1的,但是后面有一排英文提示,硬盘有问题需备份资料,继续使用按F1继续使用

网友:
估计是装系统的人帮你开了什么东西没关吧

网友:
一是coms电池没点 二是 把bois里的一个FII.......那个英文给关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B:
看时间是否设置正确,硬盘启动设置是否正常,软驱是否关闭,具体看报错信息是什么报错,修正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主板设置 哎···

网友:
进bois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很少需要按F1的哦 楼主要重视 翻译一下报错的英文看下是什么报错

网友:
如果有坏道用mhdd看看

网友:
楼主先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看吧... 再检查一下你的COMS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
检查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有的话就去重新刷下BIOS!要是不会弄,反正你拿去让给你装系统的人重新搞下,他的责任啊!

网友C:
在BIOS恢复默认设置,再看看,如果还是要按F1的话,要么是CMOS没电,要么是硬件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