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两个键用不了。

楼主(2011-05-12):
惠普CQ326新买一个月,有两个键B,N用不了。

网友:
键盘两个键用不了是不是进了一点水引起的啊  换个键盘试试吧
   差不多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找售后啊,自己搞坏了就惨了

网友:
拿去保修啊

网友:
新本子建议找售后

网友:
新本子最好不要自己拆,拿去售后,只有两个键不能用,应该是键盘问题

网友:
找售后 换键盘

网友:
自己可别乱搞  要不就不保了   嘿嘿

网友:
没有进水,客人说是用360杀过毒后就用不了了。我重装过系统还是不行。已经让他拿去保修了。

网友:
那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找售后·才几个月··找他们去··

网友:
售后啊,才几个月···

网友:
找售后免费换个吧,只要没有人为进过水的。。。。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换键盘啊,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

网友:
售后解决吧,毕竟是新机器

网友:
直接换键盘就好了啊

网友:
去找保修  这还要问   毫无疑问  混分嫌疑

网友:
去找保修如果里面有小强再还找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