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1-05-12):
一台神舟天运Q730S,冷机开不了机,电流到0.7几,要重插内存就能开机了。然后一切正常。关机再开也可以开。就是第二天早上又开不了。重插内存又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酒精好好擦擦金手指也一样吗????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擦过了 ,内存也换过

网友:
加焊内存槽,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子虚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一个朋友的台式机就是这个问题 ,试了很多方法最后确定在电源上。

网友:
重焊内存槽,不行的话,就要重新焊一下北桥了

网友:
能启动的时候 光驱还会自动弹出

网友:
先排除内存的问题,再排除内存槽的问题,最后看是不是北桥。我估计内存槽虚焊的可能大些。

网友:
谢谢大家,加焊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