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12):
D-LINK DES-1024D交换机有几个口不通,打开后看没有电容爆的现象,查看对应口的电路有两个58X贴片电容的阻值跟其他的不同,换了之后再测一样了,但口还是不通,是不是对应的集成块坏掉了,手上没有备用的集成块,本想把几个集成块对调一下试试,可板子太薄,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啊.....求助....谢谢
求助

网友:
没有用的,集成块内部坏了,换外面的电阻没有用

网友:
llxy766
的帖子
要换芯片的,只换电阻没用。

网友:
这个是企业级的交换机吗?d-link的我不太喜欢不稳定最好 到一定年限换个。

网友:
换集成块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
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那就是集成块坏了,自身损坏。

网友A:
现在这种交换机、其它交换机都不贵,串一个或换一个都 行,不一定每个口都 用
a429194238
没见过交换机背部请问串一个,是怎么串用的什么线串,难吗
详情

网友(2011-06-18):
要换芯片了,如果接口够用就不要管它了,修起来麻烦,搞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结果: 雷劈了

网友(2011-07-27):
集成块内部坏了

网友:
雷劈了吧,这样的不少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一样烦恼中

网友:
可以用网线测试仪来测试网口是否有不通的 非常快捷,准确

网友:
每个集成块对应2-4个网口,好像DLINK是对应4个口,TPLINK是2个口,以前修过2个。

网友:
我只遇到过爆电容的,能用,就是老出问题,换了电容后就稳定了。

网友(2011-08-26):
要是就是端口的问题,要不就是里面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的交换机,能通过COM口进去设置,从而关掉一些口子,又叫网管交换机,你看下是不是这种

网友B:
集成块内部坏,不需要修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
很显然,交换机内部电路模块坏了,没法修的

网友: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8个口劈坏了5个,不过还在保,去换了一个。

网友:
更好芯片把。

网友:
怀疑 集成芯片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2011-10-05):
我看你还是换了它吧

网友:
是不是网络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交换机你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交换机、其它交换机都不贵,串一个或换一个都 行,不一定每个口都 用

没见过交换机背部请问串一个,是怎么串用的什么线串,难吗

网友:
交换机才几十块钱?你说的不是网吧用的呀?

网友:
交换机才几十块钱?你说的不是网吧用的呀?你那几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