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显卡芯片型号哪位大哥知道?

楼主(2011-05-12):
HP4416S显卡芯片型号哪位大哥知道? AMDCPU的扳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216-0728020

网友:
这个破本一点都不好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板有2种的  都是AMD的
主板的板号:6050A2252301-MB-A05
北桥型号:215-0674034
南桥型号:218S7EBLA12FG
显卡型号:216-0728020
EC型号:KBC1091

主板板号:6050A2268301-MB-A03
北桥型号:215-0752007北桥
显卡型号:216-0728020显卡
南桥型号:218-0660017南桥
EC型号:KBC109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找了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要的是型号不是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看见你帖子吓我一跳,还好显卡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好不好拆,只有愿不愿意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