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从bios里面看是乱码!求助。

楼主(2011-05-12):
w430ui的本子,不认硬盘BIOS里面是乱码,南桥换了3个  ,硬盘换了,硬盘接口所有阻值都量了正常,求助!!!! 提示:bios没刷  谁有这个版本的bios上传个 吧!!跪谢 跪谢!!!!

网友:
是w340ui   ,不是430ui    请见谅

网友:
放到其他正常的机子上试一下硬盘吧,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也说不准。

网友:
Ide的吧。你没量好,还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硬盘早换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我在台式机的维修中,见过这样的情况,换一根好的数据线就行了。检查一下数据线,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点评):
我擦 笔记本额 数据线少有......

网友:
硬盘到南桥的数据线都量过了吗?串口的耦合电容两端都量过了吗?

网友:
从bios里面看 还会出现乱码  这样的问题第一次听说    看楼主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我自己的机子也曾这样的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确定好的硬盘还是不能用,不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线都对地打阻值了715欧一样。南桥换了三个了,没着了。就是找不到!!bios刷了一下不对,不开机了,无奈又刷回来了。纠结

网友:
没猜错这个硬盘有个转接头吧  换个转接头试试~~!呵呵~!

网友:
不插硬盘还是乱码吗,再乱码放个电,再不行就能能刷了。。

网友:
我也有台联想的老机器,在PE里能认到硬盘,也能GHOST进系统,但就是不引导不进系统,南桥也换过了,还杂研究中

网友:
BIOS里面乱码,便不进系统,硬盘信号上的几个电容你找到量了吗?有没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区之后    把C盘设为引导啊

网友:
也许硬盘供电不足.也许硬盘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排线不良或是硬盘供电有这种可能的。不知道你硬盘是直连的电源还是用了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