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 笔记本

楼主(2011-05-12):
笔记本
每次开机电流都上到0.6 以前有的时候掰掰 东东 还能亮 可是不亮的 时候电流就是到0.6 后从新值了个北桥集成的 还是时亮 时不亮 后换了个北桥 问题就还是那样 现在是怎么弄都不亮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 帮忙 分析一下 给点见解
笔记本

网友:
只能先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myhome31
的帖子
北桥已经换了 换的是全新的

网友:
是不是哪个地方虚了?

网友:
会不会有没换好的可能?

网友:
这就不好说了 要说虚焊 有点不像 能加焊的地方都加焊了 可是还是那样

网友:
大家还别的见解吗 帮帮忙

网友:
电压都有都正常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北桥和CPU座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实在
不行BIOS刷一个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