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开机后屏的上下两边有很细的横线波纹

楼主(2011-05-12):
HP 541开机后屏的上下两边有很细的横线波纹,量了屏线没问题,是不是屏本身问题,还是主板上有问题,来人帮兄弟一把
横线
主板

网友:
那应该是平的问题换张屏试哈

网友:
换屏幕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找块屏试试!!

网友:
只能先换个好屏试试了,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的现像不是整体性的。只是说明屏

网友:
换屏试试 在看其他地方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这机子是LP的屏

网友:
外接看一下 再试一下屏 谨慎一点

网友:
屏问题,楼主换屏吧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块这机器的屏,通病屏幕爱出问题,挣了500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