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来。

楼主(2011-05-12):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在没有线路图和维修经验的情况下,去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流程?
想对新手有个好帮助。
维修经验
芯片
供电芯片
可以查找该IC型号的PDF资料,再根据资料上示意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参照维修!

网友:
这个不行,必须要有基础才行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 巧妇可以无米炊
悠澜客
张大哥还是这么幽默 O(∩_∩)O哈哈~

网友:
没有图纸就去找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这个是有点难度啊 期待高手啊。。。。。。

网友:
那就修通病的机子,或者对板子乱修一气,好了就收钱,不好就忽悠客户换板子,反正我是离开了图纸就没法修。

网友:
噢。这样啊,谢谢大家

网友:
六楼 见解独到啊 高见高见

网友:
这个可不行,这些都是 必须的!

网友:
牛 没听过你这样问的 要有基础的。

网友:
没有图纸本身就很费事了,没有经验,那基本就没办法修

网友:
一般是三个供电两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