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980B的19寸宽屏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1-05-12):
接修一台V星980B的19寸宽屏显示器,屏的型号为M190Z1-P01,驱动板是乐华RTD2120L和RTD2545LH的芯片组合,原故障为白屏,由于找不到相应的程序,刷了一个通用程序,刷完后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连指示灯也不亮了,求助各位师傅谁有相应的程序给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屏线确定是好的吗?屏电路板,主芯片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严重就是屏坏了,我这里都好几台,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与屏线都是好的,因为我用别的板子试过。现在就是想找到可以用的程序

网友:
这里连这个问题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是原装V星显示器吗?它不可能用乐华驱动板, 除非是山寨版, V星显示器市场少见,程序更加难找

网友:
你说的那是microstar,,, 质量很差,,量少,程序不好找,,好像和通用板差不多,,这个和主板品牌的那个V星是两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得太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个山寨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下来的怎么是个维迅网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下载两遍都是个网页,能发到我的QQ上吗,号码是6359967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个M190Z1-P01程序我在论坛上下载不了,能发到我的邮箱吗?地址是:ZWB3653451@126.COM.我太需要这个了

网友:
应该是HKC的,weiyi980b有驱动的发个 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