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电源输出低

楼主(2011-05-12):
   一台19acer显示器。开机无反应。量5V输出只有2.5V。12V只有6点几V。电源芯片是0B2269。
测量后级没有短路。换了431。光藕。还是低,没有换电源芯片(手上没有),不知还有没有其它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把输出端的所有电容换了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带负载的能力很差的。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呢

网友:
OB2268和OB2269可代换

网友:
在电源初级12v供电的电容换下试试。一般是50v47UF的。

网友:
换电源IC。
我碰过一台不接驱动板12V,5V都正常的,接上负载电压就变的和你的一样了,换了电源IC就好。

网友:
补充一下:大滤波电容的容量得查查  影响那是相当的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7脚供电整流二级管坏了。由于有两个二极管串联,刚开始测漏了前面那个。用SG6841代换可以。把四脚电阻改成22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