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1-05-12):
hp 4416s内接无显,外接花屏,内接下雨状花屏,显卡更换故障依旧,加焊南北桥故障依旧,查屏接口3v过不去,此电压控制来自显卡,强制过3v还不行,望修过此故障同行帮忙。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呢?

网友:
显卡坏了,买个4330显卡回来换下就OK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卡  如果是别人修过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显卡换了就只能弄显存了

网友:
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查查显卡的供电,大花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旁边的电阻掉了,补上就好了,我那台是DV3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