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E28CP 显卡型号

楼主(2011-05-12):
接修一台sony vgn-fe28cp,显卡送修前已经焊坏。
gpu 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
哪位同行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万分感谢。。。。
显卡

网友: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可以根据主板型号搜一下它的硬件配置信息,不就知道显卡的型号了吗!

网友:
英伟达7600

网友:
具体的GPU代码是什么呢?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