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ZR1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2):
                                                             广达ZR1 不触发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是广大主板待机时EC 工作南桥不得电 南桥工作电压是S5-ON 发出的
测量EC 的供电复位正常但EC 不读BIOS 的程序后来测量EC的时钟发现有一脚不起振结果是此脚的外接的电阻R480 的阻值变得无穷大了正常是120K
换此电阻好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请包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EC的时钟没有一个角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