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3 I5 机器维修 !!!

楼主(2011-05-12):
  现在手中有几块板没修出来,相当困恼
一块是HP CQ42 I3 ATI独显的 故障: 客户说摔过的,拆机看了下主板 发现CPU上的一个玻璃体边角有一点点破裂 插上适配器触发,NIMI PCI诊断卡上跳到1C  做显卡故障依旧,换个I5的U试不跳数了(I5的U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一块ASUS U43F  I5 集显的 故障: 触发电流跳2下跳到1.23A 供电都有了,显卡供电0.75V,HM55加焊过,故障依旧。 把HP CQ42 I3的U换上去电流能跳4下 但是跳的有点不正常开始跳到0.9A  过几秒跳到1。34A就不动了,显卡供电1.2V
HP CQ42 I3的CPU上的电容阻值都差u多一样的I3  330 的电容阻止有2个29欧的  I5 430的电容阻值有两个为0欧
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下,万分感谢 。

网友:
期待高手们的讲解啊!!!   给点思路,

网友:
没有修到这样的机器呢,好像都还在保

网友(点评):
是啊 但是顾客摔过的啊 板又修过保不了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机器

网友:
等待中............哪位兄弟出来讲解下

网友:
我不是高手,I3、I5都集成了显卡,你这个怕是CPU坏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HP CQ42 I3的是独显的

网友:
都是在保的机器,修的不多,唯一的两台都是换屏。同意上面兄弟的,先确定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现在手头上没有CPU换啊

网友:
现在有没有I3  测试版的CPU卖 啊    想买个

网友:
期待中,修好了不要忘了发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认为先确定CPU再说因为I3 I5的都太新了还没过保修到的不多。不过那个桥我例个天爷啊不好植啊。

网友:
i3i5都应该还在保吧,我这边现在接的都是旧机器,难得有新机器来

网友:
还没有修过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修过I3的更不用说是I7的了 楼主的声音蛮不错的的啊

网友:
华硕 U43F  I5的没修好已经还给客户了  HP  CQ42  I3 的也没修好 今天客户过来取机
  I3  330的换了个I3 380 的U  还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