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蓝屏

楼主(2011-05-12):
前天接了个装系统的,V3000,进PE 蓝屏,把硬盘拆出来装,开机还是蓝屏,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蓝屏代码是不是A5 ,是的话装成VISTA ,或WIN7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蓝屏代码是不是A5 ,是的话装成VISTA ,或WIN7 ,刷BIOS可以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3315-1-1.html

网友:
搞定了,刷了BIOS,谢谢啊

网友:
zhangyiquan
的帖子
用安装版试哈

网友:
学习了,我的也蓝过

网友(2011-06-22):
刷BISS也能解决吗?

网友:
应当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说刷BIOS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为什么要刷BIOS就可以解决呢?

网友:
刷BIOS,有没有比较人性化的方法啊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一般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2012-05-18):
有bios么,给我一份

网友:
V3000自己用的一台装XP蓝屏 最后刷BIOS成功装上XP

网友:
汗 原来嫩简单 就是不知道咋刷BIOS的

网友(2014-11-07):
V3000 我这个也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