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E2100怪现象

楼主(2011-05-12):
安装显卡驱动后,TOSHIBA TE2100 笔记本电脑在Suse10.0中的液晶屏显示问题

  我的电脑的显卡是 :Nvidia GeForce4 420 Go chipset
  在 suse10.0下装好驱动后原来的全屏变成了显示屏右边有一列1公分的黑屏,
  请问怎么解决?
在redhat9.0 和ubuntu 5.10中也同样遇到安装显卡驱动后液晶屏右面出现一列黑屏,但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决:
Nvidia GeForce4 420 Go chipset
Supported well by the binary Nvidia drivers, supported by standard XFree86 nv driver since 4.3.0 (2D only) but for earlier versions you may need to use vesa driver for the initial install. My XF86Config-4 is available here
If you are having problems with there being a black border dow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creen add the following lines to your /etc/modules.conf (some may already exist)

        alias /dev/nvidia* nvidia
        alias char-major-195 nvidia
        options nvidia NVreg_SoftEDIDs=0 NVreg_Mobile=2
但是在 suse 10.0中就不行了 ,方法试了很多次,但是都失败了 ,

  请知道原因的大哥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那位大虾有NV420的驱动阿 ,装后正常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