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板,富士康代LS-36。插电源自动上电不工作

楼主(2011-05-12):
如题,这DELL的机器也太那啥了。我找遍了楞没找到机器的型号。主板上也是找半天才找到FOXCONN LS-36的字样。是块775的板子。
现在的问题是插电源自动上电不工作,供电都正常,放电了也不行,cpu座和北桥都补了还是不行。
现在是彻底郁闷了,请各位谁修过这样的问题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找到开机针,月饼老师有篇帖子,你去看看,专门讲DELL开机针的,然后短接开机针四秒,看能不能关机,不行的话,从绿线跑线吧

网友:
我怀疑是南桥  你从ATX到COMS到南桥跑线路

网友:
你加焊过不行   肯定是  南桥坏     你先在基地买个BGA  把桥一做就好了

网友:
不会是南桥     不要灌水

网友:
饼哥说了,先短接四秒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
DELL自动上电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