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的怪问题

楼主(2011-05-12):
故障:开机电流到1.5A左右掉电。
  检修:拔掉内存,不掉电,,说明内存已经过啦,此时,我想CPU应该已经过啦,接着应该是显卡啦,因为显卡打啦黑胶,拆出来还是决定先量量,不敢动显卡。拆出来再试机还是原故障, 把内存槽洗刷之后,发现不过内存啦。  电流就到0.8左右。  有点蒙啦,不管啦,决定先量量主板的电压在说吧,量到CPU没有电压,关掉在开突然又有啦,而且过啦内存也没掉电。  加焊ADP3207就好啦。   这机器怎么修好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应该就是cpu供电芯片虚汗了 才导致掉电

网友:
但裸板 怎么是电流饿是到1.5A左右掉呢,  应该已经过了cpu啊

网友:
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碰运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