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I5 430 集显图纸

楼主(2011-05-12):
哪位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BIOS  分享下

网友:
这机器现在故障是  不显示  电流跳到 1.23A 是直接就跳上去的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啊 有就长传份来分享下啊 别关顾着哭啊

网友:
用示波器打看出来波形没有啊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图纸和BIOS啊 打什么波形啊

网友:
看样子是找不到了啊

网友:
直接跳上去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网友(点评):
是啊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PG出来了没有。有复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纸啊   没法查

网友:
华硕图纸已经断货好多年了。

网友:
我的一台ASUS X52S也是,三修机,待机19V,0.016A,按开机键后,电流直接到1.2A左右,慢慢上升到1.9A,斜率0.05A/秒,当然是不亮的啦,PWM电感上都有电压,南北桥,显卡,IO,网卡都被一修哥干过了,没PDF,准备放弃了

网友:
我的也放弃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这行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图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