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进PE死机 无法装系统,一步一步安装也不行(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1-05-12):
头痛的问题,用U盘启动进PE 下面进度条刚滚过就没反应了,这U盘在其它X60的机子上好用的
然后改用外置USB光驱启动进PE也是一样  进DOS没事
首先怀疑CPU虚焊  加焊无果、
再加焊南桥 北桥也是无果

求高手指点。

最终更换了南桥问题搞定。现在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换南桥试试,我碰到过南桥坏的

网友:
刷新一下BIOS,还有就是引导后最好做个4.5的系统,它的兼容性比较强···

网友:
那就不进pe  在dos 下直接GHOST  就行了噻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机子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坏   换个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最后更换了片南桥 现在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先排除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