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插电源比上电池屏暗

楼主(2011-05-12):
HP 540插上电源屏幕亮度比光上电池要 暗些。为啥呢、看看有没有那位师傅见过指导哈,谢谢换过电源试过一样的。。

网友:
键盘不能控制么,EC就是主要了

网友:
EC吧,应该不是硬件故障吧,是程序方面的吧。期待楼主尽快解决

网友:
看来都是EC了,那我干他先

网友:
各位在下已经解决了系统问题装了个WIN7就好了

网友:
幸好楼主没有被大家忽悠去换EC,要不然。。。。。。。。。。修电脑要讲究先软后硬。

网友:
呵呵   CE是什么东东

网友:
可以调吧,调到最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EC ,不是CE,有的图纸标示为K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