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G开机无显 LA-3571P

楼主(2011-05-12):
主机祼板测试不上CPU,电流0.47。装上CPU电流跳到0.97,只跳变一下,插不上插内存了,电流都是0.97。CPU电压0.9V,北桥电压1.2V和1.05V内存了电压1.8V,南桥也有1.5V。BIOS刷过。还是点不亮。

网友:
裸板电压是正常的,但你加CPU后直接到.097明显太大了,查下时钟复位,和北桥信号。

网友:
这个电流感觉是北桥出现损坏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看图帮忙分析一下,查哪个时钟,我用假负载,看CPU时钟是有电压的。

网友:
我 明白 需要 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