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上电到0.29不动

楼主(2011-05-12):
一台T23 电流上到0.29 CPU电压和1.2V 1.8V都出来了,不开机,诊断卡显示一个0,好像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大家指点下

网友:
T2X系列的本子有通病,首先是CPU供电的电感容易虚焊,还有就是MAX3421和MAX3410容易坏掉,你换了就好了....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T23上没有3410和3421,已经修好了,换了南桥搞定

网友:
这么老的本本换南桥呀

网友:
还修它干啥,直接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