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问题,求高手现身

楼主(2011-05-12):
现象:待机电流0.18,待机电压都正常,待机时TB62501发烫,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分析:待机电流高和开机掉电应该都和TB 62501发烫有直接关系,所以先围绕TP62501进行量。
根据t40上电顺序,分别断开前后联系,直到将vcc3sw断开时,tb62501不发烫。正常。如图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332108501/Image/K8S@3BUT4K5YC3$_M}JHEI7.jpg

但分别断开vcc3sw的负载还是老样子。求助解决
现在南桥  ibm芯片都取了 待机0.12 tb62501依旧发烫  求高手现身

网友:
图没上传上来,为什么不直接先换62501,然后再考虑周围电路逻辑关系。

网友:
待机高了很多  先换个62501   不行再查外围电路

网友:
IBM电源管理芯片不能乱取的啊

网友(点评):
62501是东芝芯片好不

网友:
我说的是楼主啊   明白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告大家了  tb62501已经换过了

网友:
对照图纸测一下T B62501的供电,看缺哪个供电,就从哪个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后级vcc3sw,负载过重,导致TB发烫,

网友:
胡扯,明明是LZ语言表达问题,我硬是没看懂,呵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所有的供电脚,并不是就指34和57脚。

网友:
直到将vcc3sw断开    tb62501不发烫      vcc3sw有问题 ??

网友:
TB62501也产生线性电压吧?查看它的后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你东芝TB62501这个芯片叫什么呢

网友:
null

烧鸡法烧个看看

网友:
会不会周围哪个元器件漏电啊?

网友:
LZ在断开WCC3SW是撬的电感吧,换了储能电容还不行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如上面的图中红线    用手术刀割断的

网友:
线性供电后级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有短路吧//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