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常关机了

楼主(2011-05-12):
刚装的系统  点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出现“你可以正常关机了”;一定要按关机键才能关机;每次都是      这个系统用了很久了 ,都没有这个问题;我想换个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但是可不可以不装系统从哪里设置解决了?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点评):
电源管理模式的问题,百度一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装的是雨林木风的系统吧      如果是的话 就在点 下开机键 就关机了

网友: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从装下估计就行个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看看自己什么板子 在bios里设置下

网友:
在系统的电源管理选项里面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