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不是通病待解决

楼主(2011-05-12):
HP NC6000机器开机不亮,客户说晚上都还可以用到早上就开不了,插上电源自动上电,0.46插上内存上电0.54就不动了·从0.3几跳到0.46或者插上内存0.54,CPU供电都正常其他的供电都起来了。时钟复位也起来了·北桥加焊,内存槽也加焊过·。还是老样子·插上电要等下就自动开机。然后要强行关掉·然后再可以按开关开机·电池是插上的。各位这种情况遇到过不。遇到过的请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进来解决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应该是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