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 1GB 无反应

楼主(2011-05-12):
请教各位,上图中间的3脚管子是做什么?用什么代换?管子上面印着一个字母“B”。

网友:
是电压转换吧,USB +5v 转 1.8/3.3v

网友A:
3.3v 稳压IC , LCD 通用板里有.

网友:
1G的你还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稳压IC , LCD 通用板里有.

OK。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B:
晕U盘维修还是为了搞数据。要不也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U盘维修还是为了搞数据。要不也没什么意思啊

自己用的U盘,只是想尝试把它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