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疑问。。。高手回答

楼主(2011-05-12):
原尺寸灯管为什么总是换出来白色软胶垫不能入原槽,总是长出来那么一截,高手解答一下细节。

网友:
不要软胶,直接用热缩管套就可以了。。。白色软胶后上就放步进去

网友:
灯管是不是长一些?

网友:
热缩管套很好用的...

网友:
线与灯管连接是L型的。注意呀

网友:
如果灯管不长,只有仔细,原样拆原样装,一定可以放下。

网友:
接头比原来的长了一点 听楼上的 用热缩管比较好

网友:
灯管可能长了吧

网友:
我换灯管就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软胶垫弹性很大一般都可以装入的,再就是我们一般使用的热缩管比原装的稍粗一点,但也无大的影响。

网友:
能不能直接用热缩管不用白色软胶!我换灯管跟LZ是一样的!一直没解决!都不怎么敢去换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我有的时候就这样作

网友:
用热缩管套好装入灯管后,最好用热熔胶固定,这样不打火。

网友:
换个灯管有这么多道道啊。换同类型的不就成了吗/

网友:
我的神呀,啥子技术哟,还当不得我个作业的

网友:
灯管接头千万要搞好

网友:
你研究研究原装灯管是怎么安装的就明白了

网友:
慢慢来好了,换多了,就熟能生巧,,,,,,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的问题。不过回来我都是用热溶胶

网友:
用错灯管了把哥们

网友:
干脆不用胶垫,很好啊,师傅教的

网友:
对,把软胶去掉就好了,直接套个细点的热缩管上去就ok

网友:
热缩管用得比较多,效果很好的。

网友:
用熱縮管要小心,別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