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东芝机器的NEC大电容,刚干了一个,看我的手法!

楼主(2011-05-12):
机器是弄好了,客户自以为是散热问题,自己拆了清个灰,多了三颗镙丝,没法,又全拆了再装一次!
不多说了,上图,希望对大家起个参考作用!现正在拷机中,一切正常!

我看了大家的回复真的很晕,特地来编辑下这贴子,有些话想说:

我的方法是先剪下盖子,里面可是一层一层的,我就一层一层的剪,剪后差不多最后一层,我再往里加焊锡,加得差不多,烙铁温度调高点,再用镊子拿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对主板一点损伤也没有!
还有这种方法,不用整个拆机, 。只拆开键盘就可以了~~是不是更方便呢,更省时省力呢~换这个电容连拆带装不到二十分钟搞定!谁叫我懒人呢~

有的说把板子搞报废了~图片不都在上面,PCB板上那怕有一点划痕吗?反正我自己这样弄钳子都没有挨到主板~更别说划痕了~当然不排除用蛮力的~

还有的是说我上面的电容是串联的~晕了去了~让我很无语~

还有人说电容没接地……我不是说了拷机一切正常吗?这六个电容不接地机器会正常吗?

啊啊啊~就是想分享下我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下而己~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这样,最快速最方便~大家口下留情,别喷我~

网友:
手法不错,还是挺干净的,比我上次看到的新加坡的某位强多了!

网友:
汗  这也可以啊

网友:
手法新颖,,不知道容量 够不???

网友:
六个330。肯定够,我拆的那个965的板子上面才四个!不过还有些小的!

网友:
那个本身只是1200,四个就够了 4x330=1320

网友(点评):
他三个三个串联应该只有495吧

网友(点评):
你从那看出的是三串三的?明明是并联的好不好?

网友:
这样用钳子暴力拆下来,不怕把底下PCB板搞坏吗

网友:
现在怎么都这以厉害哦。这也能行啊。

网友:
亮点是那钳子,太猛了

网友:
其实直接在CPU座旁边补2个330就可以了,那里有位置留着,那样最简单,

网友:
强悍的钳子~!!!!!

网友:
敬佩了,所以还是得经常来论坛多看,看到不少好东西!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补四个330UF的滤波电容上去,从来没有把大电容拆下来过,以后再遇见了,也拆下来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拆哪个大的而换几个小的啊? 小的菜鸟 .......

网友:
呵呵。还没试过用钳子加过那个电容呢。以后也试试。哈哈

网友:
用钳子PCB板不会有事吧?

网友:
这大电容不用拆,直接加两个330的电容并联就可以啦

网友:
为啥不在旁边加俩呢

网友:
拆拆更健康~不会伤到主板,图片大家不是都看到了吗?主板那有一点损伤?我的方法是先剪下盖子,里面可是一层一层的,我就一层一层的剪,剪后差不多最后一层,我再往里加焊锡,加得差不多,烙铁温度调高点,再用镊子拿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对主板一点损伤也没有!

还有这种方法,不用整个拆机, 。只拆开键盘就可以了~~是不是更方便呢,更省时省力呢~换这个电容连拆带装十五分钟搞定!谁叫我懒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感觉你是不是忘接地了

网友(点评):
多谢提醒,还真的是……没有忘~难道电容要接地吗?

网友:
最近这么多NEC大电容啊

网友:
哈哈,用钳子也行,不过要很小心才行碰掉小零件就不好了。

网友:
弄完外观很美。整洁。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不错。。不用风枪就不用把机器全拆了。。。和偶的风格一样。。

网友:
手法不错比印度阿三的强多了

网友:
钳子是亮点,终于知道怎么拆下来了,用热风枪会把座子搞虚,不敢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故障是什么呢?新手问一下,不好意思

网友:
刚换了新的大电容,早知道这样也行就不定新的 了

网友:
呵呵呵  这个以前遇到一台   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霸王硬上弓,我喜欢

网友:
LZ真是强人啊。。不用拆开机器就这样干了。。不怕把CPU 干坏了吗?

网友:
别把锡渣搞主板里面就OK了!

网友:
这样直接拿来下来。牛。暴力解决,哈哈。。。

网友:
我遇到了也这么搞.哈哈

网友:
最近换电容的贴还真不少

网友:
这样搞 真的厉害哈

网友:
大哥 PCB会搞费的 。

网友:
我刚换了一台,第一次换这个,差点把板子弄报废,刮旁边焊点的时候,没注意,然来旁边还有过孔,差点就连在一起去了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我就是像楼主一样的懒的,最快的方法修好,稳定就好了。

网友:
好家伙,下次同行要搞菜刀修主板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呢,我的是CPU座子旁边不是还有两个上电容的位置没上吗,我就在旁边加啦两个就行啦,NEC大电容都不要拆的,影响美观噻

网友:
天气热起来了,维修业也靠显卡门和NEC电容门搞活起来了

网友:
拆的时候够暴力的,不过楼主焊的电容很整齐!

网友:
手法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