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P2130B这种故障见过吗?

楼主(2011-05-12):
  一老客户的机器, 他送来的机器都是优派大脚丫的显示器.
  起初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 拆机,测得电源部分输出正常,12V去驱动板的保险断开.换掉保险,  按开关键盘还是没反应,测得按键电压跳变.经过检测按键板是好,后来拔掉USB输入借口,发现按键恢复正常,反复试了几次.该不会是US B输入接口引起的吧,其实到这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只需要拔了接口就能用.  还是想确定下,从另一台优派显示器上将USB接口拆下,换到有故障机器上测试, 按键还是问题出现,搞得一头雾水,  思路不对吗? 如果原本的接口没问题的话,为什么拔掉他,按键故障就恢复? 插上就问题出现?可是换个好的接口上去,也还是一样故障.有没大师傅们见过此类的故障.文字功底不行,描述不够全面请谅解

网友:
  另一台故障是开机15分钟后,有节奏的开机关机.

网友:
这是12V变5V电源转换电路的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此电容在主板上,更换就OK了。

网友:
USB 相关的很少,应很快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