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20S 掉电

楼主(2011-05-12):
这个机器拿来是电流到0.9A掉电,插内存与不插都一样0.9A掉电,判断应该是不过内存,电内存电压正常,我怀疑北桥虚焊,加焊北桥,亮机了,开心的装机送给客户了,三天说老样子,我以为北桥没焊好,又焊了一遍,还是过不了两天又不行了,又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一样,又把几个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感觉板子变热了就可以使用,等板子放一段后就掉了,不知有没有朋友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网友:
多怀疑一下电阻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
都看到电路图,不知道原因,不过照楼主说的,板子热就能工作也不对啊,都凉了还能用,然后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