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5L4屏暗

楼主(2011-05-12):
联想LXH-P15L4屏暗  按菜单键和对比度是一按就跳了  灯管没问题  高压也没问题 问问大大们现在要咋办  小弟在线等你们啊

网友:
装个快捷键驱动试试?
你是的一按就跳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重写个数据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一下菜单能看见然后就没了

网友:
换个按键试一试。有没有自动弹出菜单。

网友:
应该是先修按键,然后你用按键再把亮度,对比度调上去。

网友:
暗了的时候高压的同步信号还在不啊

网友:
亮度和对比度的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
按键轻微短路!

网友:
刷刷程序,可能程序坏了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去保护吧,很好使的。我修过

网友:
直接把主板换一块就行了. 主板坏.

网友:
先测一下按键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