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MSI ms-7519 诊断卡跑D0

楼主(2011-05-12):
求救啊!MSI ms-7519 诊断卡跑D0
今天收到顾客的V星主板 跑马跑D0 有时候又跑D3 (几率较少) 在网上看有人说BIOS的问题
我也刷了BIOS了 现在连码都不跑了 直接跑码00 我郁闷啊 !望哪个高手可以解决啊!CUP供电都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的!IO我也补焊过了!郁闷啊!求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D0: CPU不过

网友:
CPU座和北桥看看有没有虚了

网友:
cpu座问题,修过几张这样的了

网友:
cpu座问题,修过几张这样的了  我 也是

网友:
SB,NB的电压看下SB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下载的BIOS不对,,有可能还是BIOS坏啦,,你上台湾网站下试试,。。我觉的不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压一下U座。看看能不能跑到D3.。如果这样就换个U座估计就能好。

网友:
楼上的头像牛X。在下该拜下风。

网友(点评):
看来,真是别有一番心思.

网友:
MSI的板子要注意专用芯片MS-x(5.6.7.8/G等)

网友:
8露头像确实牛逼,小弟也甘拜下风。

网友:
刷了不跑码是你的BIOS刷错了,换个版本再刷一下

网友:
我自己的主板型号MSI-7193,前段时间给整跑D0-D2来回跑了,心惊胆战得用便宜BGA加焊CPU座,在烧掉部分塑料的代价下跑码OK进系统!

网友:
bios有可能刷错啦,还有有时能跑d3,说明估计是那块虚了,仔细查查!我建议还是把原来的bios刷会去

网友:
这种情况不BIOS 问题呀!什么座子呀!是INTNE 还是AMD得

网友:
现在先把他还原故障,再处理虚焊问题,先干北桥,还不好全焊,我看他们就 是这样修的,焊了不好换板

网友:
先刷回正确的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管它的事吧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  加焊CPU座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坏了。先刷回来,让它能跑D0。然后在看看是不是虚捍了。最好是换个U试试吧

网友:
刷BIOS的时候注意保存原来的数据。不行还能刷回来。。。。楼主有时候能跑d3。。应该是座虚了。。这块板子是Internet系列的。。。座是不透针的。。还是先加焊座在说吧

网友:
DO是坐子的问题    00是你BIOS没刷好

网友:
CPU座得问题你做一下如果不好那只有换做啦!

网友:
先把BLOS弄好,在把北桥加焊就行了

网友:
D0 D_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1换防伪芯片 2 拆外设芯片 换时钟ic 3换北桥 4换南桥

网友:
个人认为是BIOS。换个稳定的刷下。再不行可能是座了

网友:
我谢谢各位啦   还是没有弄好!不过还是要谢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