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关于定影组件问题?

楼主(2011-05-12):
客户送修一台佳能2900激光打印机,无规律在定影处卡纸,每一次卡纸的位置也不习相同。拆开检修后,确定是定影组件问题,定影膜有时转有时不转。但在淘宝上一查,定影组件在150-200元一只,但仔细一问,有说是全新的,也有说是翻新的。所以不敢肯定,想问一下基地的朋友,有哪位修过类似的问题,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佳能

网友:
抹点定影膜的润滑硅脂,估计是硅脂质量问题

网友:
清洁一下定影膜和加热片的接触面,或是换一个定影膜试一下。

网友:
上点油就好了。。。

网友:
你先把定影膜拆下来把里面的润滑硅脂用酒精清洗干净,在上些润滑硅脂,把定影膜安回去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个定影膜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在佳能2900,惠普1010,1020,1018等,都很常见。是典型的案例。
其实只要把定影膜拆下来,轴上擦点定影膜的油,不宜多,也不宜少,太少转不动,太多又会打滑。
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定影膜,定影膜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定是定影膜的问题,前面维修人员更换定影膜时,没有上润滑油,导致工作时定影膜有时转有时不转。

网友:
用不着换组件
把膜拿下来重新上点硅脂就可以了

网友:
上好点的硅脂。
硅脂粘定影了。

网友(2011-06-13):
拆下定影摸用酒精擦拭陶瓷片,在涂上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