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机子卡logo ibm画面

楼主(2011-05-12):
收到一个x31的机子开机停留在ibm界面 按回车键就直接进入bios界面  在重启还是一样的卡logo 按回车键键bios 就是不进系统 bios用编程器刷程序 报错 脚有损坏或找不到  换一个bios焊在主板上还是一样的 摘下来刷程序也是报错 是一样的报错  南桥也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哪里的问题 求解决  小弟着急啊!

网友:
在线等  有经验的帮助一下

网友:
现在只能说再换一个密码芯片了,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把无线网卡取走看看

网友:
无线网卡跟pc都是取下来的

网友:
myhome31   跟我的编程器有关系吧   连个bios都是报一样的错   南桥加焊过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你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见过一台NEC的进LOGO画面跳不过去的,后来改了CMOS设置就能跳过去了,乱改了一通也忘了,你试试放个电先。。

网友:
拆掉网卡蜜码芯片和三合一卡芯片试试。

网友:
南桥也换了 网卡 密码芯片 bios也刷了 现在是不进bios了 直接挡在ibm界面 也不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芯片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也换的新的  pci 网上等都摘了 裸奔测的 bios也刷了 现在是不进bios了 直接挡在ibm界面 也不死机

网友:
卡在logo有可能不是卡 是在检测内存 你等一下或者按tab键跳过logo,试一下 这种问题常碰到

网友:
CPU问题或是内存或者是南桥在检查和校验设备时都有可能挡LOGO,建议你按下开机键后,迅速按几次ESC键,可以看到POST画面,看看挡那个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加焊了  南桥更换了 内存也能档logo吗?把密码芯片摘下来 现在进bios很慢  ibm界面后 出现了 thermal sensing error
之后两个报错 0187  跟0191  就进bios了   设置了cmos后 重装就到thermal sensing error 之后就直接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后按esc后 最后是黑屏上面显示的英文字母是 thermal sensing error  后就直接断电了

对,温度检测出错,查1989 H8 这些温控电路。。。
查下温控电路,或者有料板的换个H8试下

网友:
建议刷个免卡BIOS

网友:
键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没有救了 改换的都换了 就是键盘没有换 我这里没有这个键盘

网友:
好了没啊,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X31有点经验,连卖带修弄过十几台,卡LOGO的时候按下ESC键就会看到自检画面,看看卡哪里,卡LOGO有可能是没上无线网卡,也有可能硬盘报错,

但是X31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清过CMOS设置后,第一次启动会缓慢自检内存,一般是1M\1M的检,1G内存要检很久,30秒-1分钟左右,等这次检完了,下次启动就会很快了,

所以建议楼主先按ESC看看有没报错,没报错就看看是不是再检内存,有报错就修报错

另外再贡献个X31的常见故障,用非原装无线网卡,用1802破解后,还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虽然不报错了,但是进系统,声音会异常

网友:
thermal sensing error
热感应错误
温控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不插好像不会挡LOG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刷BIOS报错,应该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档LOGO,先刷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上去,然后摘掉1394卡,因为这机器的安全芯片嵌入在1394卡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插不插无线网卡都档logo

网友:
北桥的2.5供电看一下,这个没有了也能亮机但是就停在LOGO那里,我就遇到过一台

网友:
看下网卡有没问题

网友:
哎   我搞个X61的就没搞好  后来换板子了!!!

网友:
这机器有个通病,有个地方电容会漏电。不知道是不是漏电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那块 我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吧....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换过了 换的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