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571P O K了

楼主(2011-05-12):
仁宝代工LA-3571P的主板  客户说进水了的   接到手没待机 现在待机修好了还是不触发  经查 由于ACIN  电压没起来  导致EC没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信号《ACIN》主板不触发  开关哪里也有16V的高电平 就差ACIN了  晕死  截个图

393的1234脚现在是VIN19.1V  和VS17.几V 电压都出来了的 而且同相电压为3.61V反向为3。3V  像这样应该出3.3的高电平的 结果出来是0.03的低电平    以为换个管子就好了的  换了故障依旧  晕死    我打了个个对地阻值为600到700左右  这样说明后继没没短路把 ?  而且我还开路后继的电阻和PD3二极管  还是一样    我量了平衡电阻   和那个1M的 PR5   前端为3.6V后后端为0.03V               在截个图  这是393的5678脚正常的 对比一下

7脚已经有了4.多V的高电平了   现在本人已经无从下手了   还望大侠们指教  拜托了 IGT30

网友:
前后电压一样  ,可以直接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把同相端的电压拉到输出端么  我试过了  直接拉过去 电压就变0V的  晕

网友:
“平衡二极管那个1M的 PR5 ” ,二极管怎么是PR5,我没有看明白,楼主是不是写错了,到底是哪个,再确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错了 不好意思   你还有法子么 老大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是那个PR9惹的祸  因为进水 腐蚀掉了  虽然量到阻值正常 但电阻那个自身沾锡焊盘不能沾锡了  导致VS经PR9没出来  换个PR9 顺利跑马  呵呵 在此 谢谢各位了  特别是群里的那个哥们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多分享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兄弟你现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

网友:
做维修唯一的基本就是能看懂电路图,希望大家努力

网友:
截图太小看的不太清楚,不过你看一下那个输出端还有个VS那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高手 说明下 !我也了解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谢了老师的提醒

网友:
额,还有群的,求群号。这样就可以聆听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哦,你好厉害喽,现在分析得头头是道。。。。。另外,老师怎么不在群里出现?

网友:
往往忽略一些细节问题,而细节问题确实关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修本本 就要细心  呵呵

网友:
所有元件都是怀疑对象,在393周围找一个一遍了

网友:
进了培训班的理论都能有这么好吗?

网友:
  如果不是上啦电压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南桥,因为在待机的时候ACIN首先会送给南桥,会被拉低,然后才拉高的一个过程,要是南桥坏啦  是不是也有可能一直把ACIN的这个信号拉低

网友:
我记得基地网站上应该还有这方面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在基地学习的,还是远程学习的!说的有条有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呵呵  基地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 是吗 。。。忽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总之 还得 继续努力  呵呵  你也加油啊

网友:
啊牙,怎么下载不了图纸啊。

网友:
晕哦。怎么下载老要十分啊

网友:
原来是没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