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过不了显卡

楼主(2011-05-12):
腾龙小影霸显卡 傲彩5200
上显卡主板c1--00
不上显卡就能正常跑码
显卡供电正常 gpu也加汗过
求维修思路
顺便要个bios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呢?不行就把显卡槽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同求解

网友:
现在都不清楚你所说的是显卡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换个显卡试一下主板能不能过显卡再说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显卡也没坏的话,上bga做一下北桥应该会好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如果你的 主板是AMD的换可能性就更大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先判断好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
若是主板的问题,
1.看PCIE槽有没倒PIN的,
2.PCIE槽上,的复位信号, CLK是否都正常.
3.到北桥的地址数据线是否阻值都, 正面+背面的.
正面的一排耦合电容,一边到北桥的阻值,另一端插上显卡量阻值,或上电量接显卡边的电容电压有没偏低的.,  漏电的.
若都正常,还不行.杀北桥.吧.

若是显卡的事,自己看着加焊GPU.吧.

网友:
谢谢各位
之前的时候显卡是认不到  不会挡代码
加焊gpu就会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