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时钟问题

楼主(2011-05-12):
作电压都正常,左边的有时钟波形,右边的都没输出(CPU,北桥),不知道此芯片还要啥工作条件?

重新上传了比较全的图,(今天碰到一片台机主板也是这一样的故障,开启电压都正常,PCICLK有波形,CPUCLK就是没波形,芯片一样换了不行)。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你的图纸呢?南桥有没有发出信号来?

网友:
SB信号是正常的。楼主发图发全好不好。

网友:
半边没有我也遇到过,供电不正常,时钟芯片坏的很少,时钟要正常工作必须得到南桥的3.3开启信号.

网友:
图已重新上传,有经验的请指教下

网友:
各位再看看呀,没思路了

网友:
开启信号应该是正常的,既然PCICLK已经有了,说明时钟IC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出在CPU时钟这块,如楼上所说,你量一下VDDCPU电压,还有到CPU的脚位是否短路,排阻两边是否都无波形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DCPU电压图上已标示,CPU无短路,33欧电阻二端均无波形,不知还有什么会影响到它?

网友:
CPU的时钟不是很高吗?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