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绿屏

楼主(2011-05-12):
刚开始我以为是灯管故障 就拆了屏 单独点灯管 正常 让我考虑到显卡和屏线 我继续拆 发现屏线也无外观损坏 在我准备拆板做BGA时 又点了一次 居然正常了 我郁闷 都没怎么动 就好了
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线盒主板上面没有插好吧!遇见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你插拔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所致。反复的插拔对维修人员也是很重要的。呵呵~

网友:
象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就根本不用考虑BGA做显卡。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屏线和主板或者和屏的接口没有插好。另外就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2013-03-05):
现在遇到一台进系统偏色,字体是绿的,不知怎么办

网友:
这种情况修电脑滴第一个接机的话就占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