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1000 紧急求助!

楼主(2011-05-12):
DV1000 每次开机都要放电!
不放电可以上电,就是点不亮。发现桥加焊过
上可调节电源发现电流到0.82A 然后回到0.75A 不动了

各位大侠,怎么修?

网友:
你是能屏幕不亮而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还是咋的,能进系统的话就查板上屏的输出信号,,,再简单一点的话,不查的话,你屏线有没有坏啊,,,说的模模糊糊的,零点七的时候应该在显卡那里吧,也不太懂,绑定下,等高手回答了再来学习学习

网友:
电流8.2A 7.5A,你的电源也太牛X了吧,

网友(点评):
哈哈错了!是0.82A 0.75

网友:
电流到8.2A 然后回到7.5A
想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点评):
asp3005si 基地的

网友(点评):
相差一个小数点呵呵

网友:
基地的朋友们快来帮忙!!

网友:
哈哈
你们真搞笑

DV1000,是不是迅驰机器?855的北桥?DBM

我修了个,都是爱坏屏线
你外接了么?
好像都可以插MIN检测卡的,我记得

网友:
查下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外接,我来试试

网友:
楼主估计是打错了 应该是0.82吧

网友:
触发不亮机,可以经系统吗。。。。。。

网友(点评):
屏幕不亮 电流档在0.82A 然后回到0.7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