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时间修好的dell 1520主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1-05-13):
     客户从外地发来的机子,上电发现电流表跑到4.7几,拆机发现主板无腐蚀,烧过的痕迹,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再测发现主供电对地为0欧,找出电路图,经过漫长的测量和烧机,此处省去很多字......终于找到导致短路的罪魁祸首,见下图: 图中的PC124击穿导致+CPU_PWR_SRC对地短路,换上良品后测试不短路了,上电开机ok.本人修笔记本时间不长,高手几分钟搞定的事情我却花了一天时间,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哈哈一般查这个断元件比较好这样更能准确快速的定位故障点

网友:
你是说 换了2个电容?

网友(点评):
换了一个

网友:
修多了,见多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这就是要经验!

网友:
用烧鸡大法很快的啊~几分钟找出短路的电容~

网友:
哈,主供电完全短路怎么要花一天的时候啊,秒杀的板,看来兄弟还得多锻炼

网友:
主供电短路好多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用看电路图么。烧鸡最快了

网友:
一般短路的都能烧出来  但烧不出来的也不少   而且遇到过不止一次   电源上的电流都到4A左右也没摸出哪里有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介绍下烧机的注意事项及操作过程?我新手,没烧过,起用接电源口烧机的话会引起直流机保护吧?

网友:
秒杀的板。。。。

网友:
呵呵。。有成就感了吧。。继续努力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的经验,dell的机器电容短路还是比较多,多多积累

网友:
主供电短其实很好修,每种板子都有几个地方爱烧,这个就要看经验了,下次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不出三年,楼主一定也是高手,也会对新手说 ,,秒杀。。

网友:
刚上手能修好就是好事,增加信心。。加油

网友:
烧机就快多了。小手一抖、钱就到手

网友:
烧机就是用小电压去给某路加电流,然后去摸 各处的温的,当有短路的电容之类的时候,就会烫手

网友:
1520这个机子很爱烧坏cpu管子造成主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