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块P4M800的品牌机板

楼主(2011-05-12):
同行送来的,说不开机
上诊断卡,跑双点

查供电,时钟,复位吧,先供电,晕,CPU供电0,查PG也0V

对地值570

找PDF,发现EN无电压,根据PDF找到是一个电阻坏了

换上电阻,电压出来了,可是不跑

然后查总线供电没电压,发现控制脚开路,飞线后成功跑码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下手准确 应该是老手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很过关,但是提醒一下,你的万用表好像红黑表笔插反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看的很仔细喔,不过一般都是把针接到黑笔上,因为打阻值时是红笔接地,不过你看我的是黑笔接地喔

网友(2015-12-20):
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不跑马,vttpg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推测是总线供电产生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很过关,但是提醒一下,你的万用表好像红黑表笔插反了.

红黑表笔插反不影响测量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