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1-05-12):
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2012-03-29):
没有啊,用office2010可以打开的啊
word2010可以打开的
《主板维修资料》之《开机电路检修讲解》
一、怀疑主机电源好坏:首先接好电源,按下开关,如果不能通电,再把主机的电源拔下来,用镊子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路,看电源风扇转不,如果转,说明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机方面。
二、怀疑主机开关好坏:再把ATX电源线和主板接好,把主板上的开关针、复位针等拔起,用镊子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开关,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就说明是主机箱的开关坏,把主机箱开关拆出清洗。如果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还是不能开机,说明主板真的不能触发开机,把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检修。
    把主板拆下来,先把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以免防碍检修。先目测一下,看主板上面有无元器件烧坏,鼓包,电脑板上有无烧焦、断线的。把主板放好,插上假负载,插好电源,测试卡,做好检修准备。

  二、、当主板不通电时,首先通过强加电法定位主板不通电的具体故障电路。也就是说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如果此时可以加电开机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如果此时不可以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ATX电源内部保护,它不允许自己所输出的电压对地,所以电源内部自动保护了。
可能短路的有红线短路,黄线短路,紫线短路或者是CPU的主供电端短路。以上的短路现象,在实际主板故障中出现任何一种都会出现强行加电而加不上电。
  对于红线短路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上某个场效应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器短路,还有门电路短路或者是I/O短路,还有南桥短路,也有可能是5V滤波电容短路。测一下5V ATX对地数值或测供电管对地数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了。正常的对地数值是380欧姆左右,那么你明显测供电管对地0欧姆或接近0欧姆左右,这时候肯定是说主板出现芯片对地短路现象造成ATX保护。
  对于黄线12V短路通常是电源管理本身和12V滤波电容短路,对于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
  对于紫线短路可能是南桥、I/O、场效应管和门电路,以及紫线滤波电容和紫线稳压二极管造成。
  对于CPU主供电短路可能是场效应管,电源管理器和主供电滤波电容。对于P4的主板,CPU主供电短路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测出对地短路的ATX电源线,再跑电路沿着线找到相关损坏的元器件,换掉。

  三、如果强行加电可以加电,则故障在软天机故障本身,此时应重点检查软开机电路本身和软开机电路有联系的其他一些电路。

  1、COMS电池,有些主板,电池电力不足也不能开机,但大部份的主板没电池也不影响开机。正常情况下COMS电池它是一个2.6V以上的电压,有时候是2.6V—3.3V左右的电压,这个也应该注意一下。
  2、COMS跳线,COMS跳线不正确也不能开机,一般是跳在一二根上是正确的,第三根是接地,如果跳在第二第三针上就不能开机,注意。有的主板跳线跳错以后,可以开机,因为时实晶振供电是由紫线提供的。
  3、测POWER开关针有无3.3V或5V电压,POWER开关针一针是接地,一针由紫5V供电,中间会经过一些门电路,电阻等电子元件,如果没有5V或3.3电压到开关针,跑电路,从ATX电源紫5V到POWER之间的元器件看那个损坏,换掉.
  4、测南桥旁边的晶振,看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为0.5和1.6V左右,如果没有,就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及晶振本身。
还有一种用手去处摸,时实晶振的两引脚,手处摸主板可以加电,可以工作。但是时实晶振损坏以后,你摸到时实晶振你可以加电,但是CPU不工作。这时候还是继续用手处碰,使时实晶振两个引脚它又不过内存,再用手处摸时实晶振的两个引脚,又会过内存。这种就是典型的时实晶振外围电路损坏的现象。
  这样主板是非常难修有的更换时实晶振,损坏后更换次数有很多次,原因是时实晶振它的电容电路要求非常严格。(天蓝科技原创)损坏以后尽量用颜色和大小相同的时实晶振,还有斜振电容来更换,否则的话就会更换不成功。
  5、测POWER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是否有低电压输入南桥或I/O。开关到南桥(I/O)这间,一般会经过一此门电路、开关管。门电路在开机电路中应用非常广泛,开机电路就是于南桥或于I/O中心(天蓝科技原创),南桥或I/O内部提充了开机触发电路电源管理系统,所有的开机电路针对威盛主板来说,它的开机电路是南桥,因特尔主板开机电路是I/O。另外从开关到南桥,从开关到I/O这个电路中它有可能接一些电阻或二极管,或门电路,一般接些非门电路。门电路损坏是非常常见的使主板不能触发,门电路在修的时假一定要注意。门电路损坏后,会鼓起些小包或鼓起小亮点。门电路用万用表来判断,时灵敏是有限的,所以判断起来不是很好的判断。最快的方法就是用代换的方法。如果主板又不能触发,跑电路的时候又看见门电路,就直接用代换。
  6、测ATX电源绿线到南桥(I/O)是否有元件损坏,一般会经过一些电阻、开关管等。看有没有低电平输入南桥(I/O),所以说跑开机电路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对这些线路一定要熟悉。
  7、如果上面说的那些地方都是好的,那应该是南桥或I/O坏了,更换就行。I/O芯片被损坏是常见的故障,在检查主板不能触发的现象,已排除触发电路本身触发电路外,相关主板上的一些相关电路,比如说I/O芯片在主板是管理些接口的,还有内部集成的一些控制器,一大个行的电路,但是I/O它本身也是由南桥管理,南桥通过I/O来管理这些接口,I/O芯片内部不正常或内部损坏后,信号线、地址和南桥芯片线相联,它的不正常倒至南桥内部芯片不正常。南桥内部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使主板不能开机不能触发。在修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于开关相关的一些元件。
  在主板故障率I/O芯片是参加开机电路最重要的一个芯片,也是主板中故障率最高的。由其是华邦的I/O芯片,它一般都参于开机电路,这点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开机电路是主板维修中故障率最高,也是最容易修的一个电路,(天蓝科技原创)但大家在维修之前,一定要熟悉相关的开关线路,所以就要用到跑电路,把开机线路找出来。
  紫5V——开关针     开关针——南桥(I/O)   绿线——南桥(I/O)

  这三条线路大家平常就要熟悉,中间一般会经过电阻、门电路、开关管。我们修主板不能开机,就是修这三条线路,开机控制线路。
相信大家看完我这篇文章,应该对开机线路有一定的了解和注意的事情,大家再到这里去看张和平讲的那篇开机线路的视频,反复的多看上几遍,认真的去理解他的内容,再结合我这篇文章,我相信,要是遇到主板不开机,80%你们是可以修好的.
《开机电路》、《CPU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BIOS电路》、《接口电路》、
  《主板上的各大供电系统》,《CPU不工作检修方法》,《不过内存检修方法》,《不显示检修方法》
主板的开机电路
      主板的开机电路,主板的开机电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主开机电路,一个是CMOS电路,CMOS电路包括(CMOS、实时晶振、跳线)小的元器件组成,现在主板的电路设计非常复杂,也非常快,但是基本的电路是大致相同的,只要掌握其中的一种开机电路的原理,在市面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开机电路都可以很快的进行检修,
     这是一个典型的威胜芯片组的开机电路,还有Intel芯片组的开机电路就更加容易,Intel芯片组的开机电路一般都是通过I/O来实现的。I/O芯片里面它集成了一个电源管理系统,在南桥内部也集成了一个电源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是一个电源开关,这个电源开关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你给它一个触发信号它会将这个电源开关打开,使ATX电源所有供电为主板上的这些需要供电的元器件进行供电,让它们进行稳定工作。
      在讲开机电路之前,先熟悉一下与开机电路相关的一些无器件。第一个NQ(南桥),它内部集成了一个电源管理系统,实时晶振32。768KHZ,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南桥内部作一个起始的麦冲。第二个作用就是使客户的时间和电脑的时间保持一致。第三个CMOS电池,旁边的CMOS跳线,一般很有规律,三根针,一根接地,中间一根南桥相连,最边上的一根和CMOS电池相连,CMOS电池的作用是在主板关机以后保持电脑上所设置的一些信息,若CMOS电池没有电了,那信息就丢失了。
      实时晶振
      晶振损坏,电脑上的时间跳得特别慢或特别快,总之和客户的时间不一致,90%都有是实时晶振老化引起的,通过万表测两个引脚之间的电压差,正常的电压差在1。9V左右,通过手触摸两个引脚,这样主板就可以末名加电,这种现象也是实时晶振老化,时间跳得快慢可以判断它损坏,所以实时晶振在开机电路中是一个非常易损元件,针对主板不加电这情况,实时晶振是检修的一个重点。
      绿线,也叫开机线。高电频不开机,低电频开机。高电频也就是2。5V以上的电压针对主板来说,低电频0。8V以下的电压。
      紫5V,也叫紫线(5VSB),它叫待机线,在按主机面板开关前,主板上就已经有5V的电压存在相关电路上。
      1117正电压稳压器
     1117正电压稳压器(变压转换开关)。紫5V从第三脚输入,从第二脚输出,经过内部转化之后输出两组电压,一组经过R2472,R1680到开关针上,另一组经过二级管到CMOS跳线上。当点击主机面上的开关,将刚才紫5V送过来的电压,瞬间接地那整条供电线上属于一个低电频,有一个低电频去触发南桥内部电源管理系统,当南桥内部电源管理系统接到这一触发信号后,便发出一个控制信号输出一个高电频将三级管处于导通状态,这时绿线将高电频对地,绿线至为低电频,那就实现开机了。开机后绿线为恒定的低电频,这就是开机电路的一个工作过程。那从电路图上想像开关到南桥,从南桥到绿线之间接了若干元器件,若主机不能加电,那重点检修从开关到南桥这部分线路,从南桥到绿线的部分线路,其它的辅助电路也要相对去重视。
      从开机电路上还可以分析很多种情况,Intel芯片组都是通过I/O芯片,从图上完全可以视NQ(南桥)视为I/O芯片,那到底是通过I/O开机还是通过南桥来开机呢?这里有个规律,威胜芯片组,南北桥是威胜芯片组的一般都是通过南桥来开机,Intel芯片组一般都是通过I/O来开机的,所以针对主板不能加电的现象是非常简单的。这就贵在对电路的熟悉。首先会跑电路,牵扯到信号线和供电线,地线,那怎么跑开机电路呢?先找到开关针,开关针在主板上有很多种标识方法:Powet-SW
      在主板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识,开关针一般靠近主板的最边上的位置,若标识最边上没有看到,一般会分部了南桥旁边,北桥旁边,PCI插槽旁边,一般都能找到开关针的标识方法。
那怎么跑这个线路呢?找到标识针后,从没有接地针,往南桥的方向去跑,上下走的信号,4层板中间走的供电和地线,从没有接地的那一针,看一下开关针背面有没有相对应的信号线,如果有,沿着信号线的方向去走就行了。比如像这块主板开关是68针,跑的这个信号线,跑到一个孔没有了,这时候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支表笔点放这个孔,另一支表笔在板子的另一面找它相对应的那一孔,正好有一线与它又相接起来,最终它是连接南桥的。
      比如说开关电路里面的R1680(电阻)坏了,电阻损坏了电阻值无穷大,点击开关针它的信号就传输不到南桥内部,它就不能触发南桥内部电源管理系统,所以跑的电路重要性。南桥和绿线接的电路,一般用万用表,点入绿线,从绿线往反方向去跑,绿线一般很有规律出来以后会接一些小的供电管,一些门电路,这时就可以点绿线,另一支笔表在它的周围,南桥旁边,电源插座旁边找三级管,一般主板上的电路分部是很有规律的,后期三级管它不会设置在任何一个地方,一般都会设置在BTF电源的周围或南桥的周围找相关的元器件,有一些非常明显故障现象可以直接上来更换元件,比如后期的三级管击穿,击穿三级管,当没点开关之前,只要给ATX电源加电,这时主板就会自动开机。后期三级管开路,有触发信号但绿线为高电频,实现不了开机过程,这时找到三级管用万用表来判断它的正向阻值。

网友(2013-01-13):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6-13):
这么小?不会骗人吧?

网友:
靠,里面是什么垃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垃圾没叫你下载。。操你老妈

网友(点评):
淡定!淡定!

网友:
太小了吧。。。

网友: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没有骂人,再者!~是我下载了才确定是垃圾,里面的东东 WAP格式?什么格式?全是乱码,说个鸟!~懒得叼你......

网友:
估计里面可能是个PDF图纸吧

网友(2012-03-29):
不是PDF文件,是wps文件,解压打开全乱码,有些遗憾。

网友:
先收藏了   明天来到看

网友:
还可以谢谢咯

网友:
用WORD2003就可以打开  谢了

网友:
我怎么发了这么多贴反倒减分了你!

网友:
谢谢楼主  你的材料很好 ,我下载个 学习。

网友(2012-04-30):
谢谢楼主整理、归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