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5M

楼主(2011-05-12):
今天接到一个G45M的主板,,拿过来是没复位的,,我一测发现北桥的驱动电压没有。。0.8V,,我换了一个09N03的三级管,第一次开机显示啦,,亮了30秒左右,,自动关机,,跑到03  刚要跑2A的时候 有关啦,,老是这样,,后面我不插内存就不会,,跑EO,,一直叫,,但是我上一个 430的U上去就可以正常开机还可以进系统。。就是上不了奔腾双核的,,原来人家一直都这样用的,,他上的是E5200,,我 上 别的板子又可以正常开机,,郁闷。求救,,谢谢各位,,高手回复/

网友:
清下BIOS 试下

网友:
BIOS我刷新过呢, ,不是这个问题呢, 电源I/C我也换了,无解

网友:
让客户买一个CPU

网友:
那直接换一个CPU了。最了。嘿嘿。

网友:
把cpu跟他换了吧,你就赚了,呵呵

网友:
看有电压短路没有,再看桥有没有烧。

网友:
先看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foxconn的板很垃圾的,你进bios关了c1e节电。还有就是,你板子有小问题的,不要升级到最新的bios,我就试过foxconn的g31板,升级到最新bios后跑码不过了,降回来前一版本又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降频了

网友(点评):
正解,我遇到好多了,不知道主板的那里受伤了,然后就降频运行了,上不了高频的CPU

网友:
主板降频了应该怎么去修呢。。我没有换I/O呢。。会不会是桥坏了呢。。

网友:
座,NB,时钟都有可能,纠正一下09N03是场管

网友:
对主板来说,两CPU的最大区别应该是外频不同。

网友:
对不起,,各位..、、、板子没有修好。。退回给客人呢,。。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是很难修的,为什么很多人分不清楚场效应管和三极管呢?作用都不一样,核心供电电路中一定是场管...曾经修好过能上c4不能上cd的两片板子,一片是时钟坏了。一片是vccvid的电压偏低。。

网友:
vccvid的电压是什么电压,,板子是拿走了啦,我不知道,是哪个输出的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就把CPU跟他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