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放入本不能关机

楼主(2011-05-12):
接一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通过系统软件关机,使用系统关机就重新起动开机,只能按电源开关强行关机,问题出在那里,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系统重装一下,可能是中病毒了。

网友:
把系统重装
这可能是系统问题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