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500N 笔记本掉电修复

楼主(2011-05-12):
此板故障为:开机电流走到0.4A 左右掉电,根据掉电先供电的原则发现在掉电之前没有CPU供电,测MAX8770 的19和25脚  无5VSUS供电图1,根据电路找到5VSUS  是由PQ61产生,测PQ61   5 6 7 8脚有5VPCU供电,4脚SUSD 为低电平,1  2  3脚无输出,到这里问题出来了,问题是SUSD  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SUSD 开机是高电平的图2,根据电路SUSD 是由SUSON经过PQ 46 PQ47 PQ48 PQ50 控制而来图3,测得开机时PQ46  2脚有高电平,那问题就出在PQ50 PQ48 PQ47 上面,经测时PQ47在按开关后2脚从9V 高电变为低电平正常,但3脚始终为低电,3脚经PR148接12V ALW    PR148  是正常的1端也有12V 电压,PR148 也是好的,那问题就出在PQ47 上面,因为无法确定它的好坏,于是就从料板上取了一个2N7002 换上,开机,电流走到0.5A  测,SUSD  有高电平了,于是上U 再触发,电流一直跳变,开机,接屏按开关,神舟的LOGO 出来,到此修复
总结,此板应该是PQ47  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弄到个 没有弄好呢 还在整

网友:
精彩,一步一步来~明路清晰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明路清晰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精彩,掉电很多事缺少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啊